西门子触摸屏黑屏故障

楼主(2014-07-08):
单位触摸屏经常会出现黑屏一下然后就自己启动,换了块旧屏还是这样。前段时间我把通讯线端口紧固下好了一段时间,这几天又开始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大神们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是不是屏保?

你可以这样测试:不接通信线,看是否还是这样黑屏重启。

网友B:
看一下是否24V电源电压低

网友C:
 是不是屏保了呀,还有就是可能是屏的灯管不好了

网友D:
故障现象还是不明白,说得更详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是否24V电源电压低

 不低,电源电压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不是屏保?你可以这样测试:不接通信线,看是否还...

 不是屏保,就和突然断电差不多

楼主:
设备正运行着呢,突然就和断电一样屏幕黑屏了,不过会在一秒钟内开始重启,启动后工作正常,但过不了多久还是会出问题。

楼主:
我们的屏是通过伺服驱动和PLC链接的

楼主:
经过本人夜班蹲点观察一个小时得出结论为24V开关电源损坏。白班同事更换新的开关电源后正常。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支持。

网友E(2015-05-25):
他天天天天天天天天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F(2015-12-23):
工厂电压过高或过低,柜子温度太高造成的。

网友G(2017-12-07):
感谢楼主来论坛上传资料,楼主辛苦了,谢谢!

网友H:
返厂维修吧

网友I: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主要原因是24V电源问题,和你描述的情况一样,我们那个是不定时的出现,几天的观察,发现是24V电源电压低,是偶尔电源电压低。

网友J(2018-07-31):
感谢楼主的资料分享。

网友K:
感觉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L:
设备正运行着呢,突然就和断电一样屏幕黑屏了,不过会在一秒钟内开始重启,启动后工作正常,但过不了多久还是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