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中断定时

楼主(2014-07-08):
请问使用S7-200的SM34做定时中断时,比如设定为100毫秒中断一次,那末当中断时间到后执行中断程序时,是立即重新开始计时100毫秒准备下一次中断还是等此次中断程序执行完毕后再开始计时100毫秒准备下一次中断?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立即重新开始计时100毫秒准备下一次中断。

网友B:
定时中断的执行周期是严格固定的,若是等程序执行完毕再计时还要附加程序执行的时间,所以这是不允许的,其实再开始执行中断程序时就已经开始计时准备下一次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