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和PLC计数器

楼主(2014-07-08):
旋转编码器是怎么给PLC计数器信号的  是一个脉冲计数一次吗

网友A:
看你编码器转一圈发送多少脉冲。另外就是接线,参照三菱PLC的使用手册就行。

网友B:
看看你用的什么类型的编码器,有绝对值的还有增量型的,根据你的用途来说

网友C:
编码器有绝对式的还有增量式的,一般情况都用增量式的,增量式的一般有A、B、Z三相,A、B计数,Z相复位,编码器没旋转一圈发出一个脉冲,有500线的、有1000线的等不同规格,所说的多少线代表了他的精度,即旋转一圈发出多少个脉冲,应用与测距或测速。

接线要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的PLC的高速输入分配点来接(不同PLC接点不同),切每种解法都对应着相应的高速计数器,下面附张连接三菱PLC的编码器接法。

网友D(2014-08-09):
引用 网友C:
编码器有绝对式的还有增量式的,一般情况都用增量式的,增...

网友E:
是的是一个脉冲记一个数

网友F:
第一遍写好了发表,结果断网了,又重新写。。

我对编码器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你有没帮助。

你应该知道接近开关吧。编码器就是一个圆盘上面3个同心不同直径圆,每个圆一个接近开关夹角是120度的,成A B Z相,每个圆上面刻度多少决定这个编码器的脉冲,有些是360  500 720 1000 都有,就是上面刻度的问题,一个通断就是一个脉冲。在编码器旋转的时候,接近开关就是不停的通断而记数,plc里面的读取指令就是C开头的记数指令。因为编码器是高速旋转,所以都要用高速通道和高速计数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第一遍写好了发表,结果断网了,又重新写。。我对编码器这...

不对。A、B相在某种意义上说和你说的差不多,严格来说就完全不对,Z相一般可完全不用。

建议你认真的看一下FX的关于计数器的篇章。

网友H:
当A信号off,B信号off时开始。扭动编码器产生两种情况。

1.A信号变on。计数器加一。

2.B信号变on。计数器减一。

网友I:
编码器一般情况都用增量式的,增量式的一般有A、B、Z三相,A、B计数,Z相复位,编码器没旋转一圈发出一个脉冲,有500线的、有1000线的等不同规格,所说的多少线代表了他的精度,即旋转一圈发出多少个脉冲,应用与测距或测速。

网友J:
辛亥革命非结构化,扣板好、

网友K(2014-10-07):
引用 网友J:
辛亥革命非结构化,扣板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编码器有绝对式的还有增量式的,一般情况都用增量式的,增...

网友L:
感谢楼主的分万份感谢

网友M(2015-01-27):
呵呵。又增加知识了。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