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万用表测电流模拟量传感器

楼主(2014-07-08):
我这用万用表测模拟量输出的传感器,输出4-20mA。三线的传感器。红表笔接正极,黑表笔接信号线,显示电流只有0.5A。。

求解,这样测量对吗

网友A:
模拟量输出的传感器,输出4-20mA。三线的传感器。

测量方法:万用表红表笔接传感器信号输出端,万用表黑表笔接0V,传感器的电源一般是正极为棕色或者红色,传感器的电源一般是负极为蓝色或者黑色,信号线一般是(电源为棕蓝信号线一般为黑色,电源为红黑信号线一般为黄色,)

网友B:
应该是用电流档位,串联在4-20的正极或者负极。

网友C:
指针式万用表要将红表笔接正极,黑表笔接负极,交流接火线进红表笔,黑表笔出,要插电流档位,要选择电流范围,注意一般几十A电流都不可测,太大了,容易烧坏表,要确保被测电流表可以承受。 因为电流必须流过表笔才可测。如果是感应式万用表,可以卡一下被测的导线,也要选择范围,避免烧了表或打坏指针,感应式只可测交流,直流没法测。

网友D(2015-12-04):
0.5氨,已经不小了,估计500毫安。

1 首先把万用表选至毫安档。

2 把红色表笔插到电流插口。

3 把变送器(输出4-20毫安就不叫传感器)上的接线(正  负都可以)拆下一根,把表笔串进   去。

 知道怎么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