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与单片机之间的通信

楼主(2014-07-08):
请教大神有没有做过PLC与单片机之间通信案例的,只需要PLC向单片机发送数据就可以。。。

网友A:
西门子200有自由口协议的。

网友B:
学学串口通信吧 或许对你有帮助  或着VB,VC

网友C(2018-09-21):
使用XMT指令,把要发的数据准备好,执行指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