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如何满足电磁流量计安装要求

楼主(2014-07-08):
电磁流量计是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进行流量测量的流量计。电磁流量计的优点是压损极小,可测流量范围大。最大流量与最小流量的比值一般为20:1以上,适用的工业管径范围宽,最大可达3m,输出信号和被测流量成线性,精确度较高,可测量电导率≥5μs/cm的酸、碱、盐溶液、水、污水、腐蚀性液体以及泥浆、矿浆、纸浆等的流体流量。但它不能测量气体、蒸汽以及纯净水的流量。

因为电磁流量计的一些列优点,用电磁流量计的企业现在增多了,那么如何安装电磁流量计,怎样的电磁流量计安装要求才能让它更好,使用更加准确,更加安全。

电磁流量计的安装非常重要(这个我们以前的文章中有提到,可以到成丰仪表网站了解),其实在安装中如何使电磁流量计更好的接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此,我们在安装电磁流量计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传感器和转换器的接地端必须与被测介质同电位。

2)以大地为零电位,减少外界干扰。由于一般的工艺管道都是金属管且本身都是接地的,因此这个要求比较容易完成,但是如果外界的电磁干扰比较大的话,那么就要重新设置接地设置,且接地线要采用截面大于5mm2的多股铜线才可,同时不能接在电机或公共地线上,用以避免漏电流的干扰。

3)传感器在金属管道上安装(金属管道内壁没有绝缘涂层)

4)安装在塑料管道或有绝缘衬里的管道上时,传感器的两端必须安装接地环、接地法兰或带有接地电极的短管才行。

5)管道里的流介质与大地短路,具有零电位,不然电磁流量计就无法进行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