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简单控制问题

楼主(2014-07-08):
我刚开始接触这个,请问,在么才能让开始按下之后车走,停止按下后车停。

网友A:
楼主你好

MCGS专门有教程,你可以参照教程的例子慢慢试验

对于你的问题,

你的两个按钮可以分别操作一个变量,SB,按了启动,就让SB=1,这时候执行你上面的循环

车子就动了。

按了停止,SB=0,就让循环不执行。

这样就可以实现控制。

另外你想让车子跑快点,可以修改1000为500.或者100

注意循环代码要嵌套在SB变量的判断里面。

反复试,不懂就在论坛提问。

祝楼主成功。

——————PLC技术军团——小诚

网友B:
这个:你要做2个变量,一个变量驱动整车前进,另一个变量驱动轮子运行

网友C:
你是用的什么型号的屏?或者哪家的?

网友D:
谢谢了  学习了 一直想把这个小车弄了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