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桥软件和厦门四信DTU通讯原理及配置

楼主(2014-07-08):
  四信的DTU又称为无线IP MODEM,是一种无线数据终端(以下都称为无线 IP MODEM)。在实际应用中紫金桥作为服务器端,无线IP MODEM作为客户端把数据通过无线网络转发给紫金桥软件,为用户提供无线长距离数据传输。(以下以四信的F2103 GPRS MODEM为例介绍)

系统结构图

  具体的数据流向:现场设备→无线IP MODEM串口(DTU)→无线IP MODEM进行TCP/IP封装→发送到无线网络→无线网络转发到INTERNET→NTERNET转发到中心服务器上的紫金桥软件。

第一部分

  中心服务器地址配置

  在整个数据传输的链路中安装紫金桥软件的中心服务器必须要有静态IP地址或者动态域名。无论怎样配置最终保证IP MODEM转发的数据要通过INTERNET转发到安装紫金桥软件的中心服务器的紫金桥使用的固定端口。

  如果中心服务器本身具有固定IP地址,程序使用的端口也没有被占用就具备网络通讯条件。

  但是,为了保证服务器和内网的安全一般都会通过防火墙或者网关等设备对系统进行网络隔离。这样就需要在防火墙或者网关等设备上设置端口映射。但是具体来说,不同的厂家具体配置又有所不同。所以这里就不再介绍了,可以咨询设备厂家。

第二部分

  数据传输相关配置

一.无线 IP MODEM配置

   按照厦门四信提供的IP Modem参数配置软件对无线 IP MODEM进行配置。

  机器和无线 IP MODEM连接好通电。启动设备配置软件配置参数。如下图:

无线 IP MODEM配置图1

无线 IP MODEM配置图2

注意:

  1.无线 IP MODEM配置图2串口设置中的串口com3是电脑配置无线 IP MODEM时使用的串口,波特率就用默认的115200,这个是设备出厂时设置的不能更改。

  2.工作模式:选择PROT,目前紫金桥软件只支持这种模式。

  3.主中心的地址设置成安装紫金桥软件的中心服务器的IP(这里是122.156.219.67),端口号(这里是5001)和后面紫金桥软件里配置厦门四信时使用的gprs侦听端口号一致。如无线 IP MODEM配置图1中的红色矩形框中的部分。

  4.右侧下边的设备工作波特率是和设备通讯时使用的,要和设备一致。

  5.设备ID号和后面的紫金桥软件里的四信的GPRS里的设备ID号一致,要使用八位的16进制数字。这里是CD736574。如无线 IP MODEM配置图2右侧红色矩形框标注。

  6.SIM卡号可以随便填,但是无线 IP MODEM要有SIM卡。这里是13936880123,如无线 IP MODEM配置图2右侧红色矩形框标注。

二.中心服务器端紫金桥软件的配置

  1.设备定义(这里以modbus通讯协义为例)

  在modbus/modbus仪表/MODBUS(ASCII&RTU 串行口通讯)目录下新建设备

紫金桥配置图1

点击下一步

紫金桥配置图2

  任意选择一个串口号和通讯参数,在附加设备里选择GPRS厂家列表里选择厦门四信,点击“配置”弹出如下对话框

紫金桥配置图3

  GPRS侦听端口:前面在IP Modem参数配置软件中设置的主中心使用的端口号一致。

  设备ID号:使用前面无线 IP MODEM设置的设备ID号。

  点击确定弹出如下对话框

紫金桥配置图4

  使用默认配置点击“完成”。

  2.点组态建立测试点组态外部链接这里就不具体介绍了。详见紫金桥软件用户手册。

三.通讯调试

  当使用IP Modem参数配置软件对无线 IP MODEM配置结束后,可以在安装里紫金桥软件的机器上启动IP Modem 服务器测试软件。

通讯测试图1

  在IP Modem参数配置软件里点击“重启设备进入通状态”按钮,如下图:

通讯测试图2

  如果无线 IP MODEM 和IP Modem 服务器测试软件通讯成功,就会在IP Modem 服务器测试软件显示所使用的无线 IP MODEM 的基本信息,以及在IP Modem参数配置软件里显示提示信息。如下图:

通讯测试图3

  上边用红色矩形框选中的部分是IP Modem 服务器测试软件刷新出来的无线 IP MODEM的基本信息,下方矩形框里软件提示的英文信息就是说明无线 IP MODEM 已经和IP Modem 服务器测试软件成功建立连接。

四.通过无线 IP MODEM紫金桥进行远程数采集。

  关闭IP Modem 服务器测试软件和IP Modem参数配置软件

  运行中心服务器端紫金桥软件,正常运行时驱动窗口如下:

驱动正常通讯图

五.常见问题

如果通讯异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查看:

  1.无线 IP MODEM设备是否正常通电,物理连接是否正常。

  2.设备和无线 IP MODEM通讯参数是否设置一致。

  3.紫金桥软件和无线 IP MODEM的端口,设备ID号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