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接线端子 谁的质量好些

楼主(2014-07-08):
RCT2.5E  HUK2.5B  两种端子 谁的质量好些

网友A:
我们都是使用凤凰端子,使用起来还行,具体型号不记得了。

网友B:
导电体由规格H62规格黄铜制成,厚度按照国家标准,绝对可以达到额定。

螺丝经热处理后承受力达到最高级别,绝对不会划丝。

螺丝经特殊防盐雾处理后在一般情况下,可长期不被生锈腐蚀

差不多,我的建议是韦德米勒的

网友C:
目前凤凰端子应用较广,美观整齐,接触牢固,导线防腐蚀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