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s7-300

楼主(2014-07-08):
求助各位大神!西门子plcs7-300中的“M0.5(闪烁)常开点”的作用是什么。在T形图中找不到他的线圈。

网友A:
M0.5闪烁是什么意思?程序中有哪些地方用到M0.5

能截图上来我看看。

网友B:
是不是设置钟了,然后M0.5就是周期为1的时钟脉冲

网友:
应该是设置了时钟变量了,你问度娘吧

网友C:
不是在梯形图中编程的,是在硬件设置里边设置的。

具体设置方法:

打开硬件组态,双击CPU打开CPU属性,选择“周期/时钟存储器”选项卡,"周期/时钟存储器"标签打勾,设置存储器字节,默认为0。

注意:键入的M存储区中字节编号(例如:MB1或MB10)不能被程序的任何一个地方使用,整个字节的每一Bit位都将被系统自动指定为周期/频率不同的时钟Bit位存储器;则被指定的整个存储字节(Memory Byte)就是时钟存储器(Clock Memory)。
时钟存储字节(Memory Byte)的各位对应周期/频率如下:
字节位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频率(Hz) 0.5     0.62        1       1.25       2         2.5        5       10
周期(秒)  2       1.6        1        0.8       0.5       0.4       0.2      0.1

网友D:
 同意 4 楼的说法,系统时钟调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是在梯形图中编程的,是在硬件设置里边设置的。具体设置...

 回答的不错,同时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