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20报警

楼主(2014-07-08):
西门子S120经常报故障20005,请问哪位朋友有这方面的经验,或者有这报警号的说明书

网友A:
是调试时还是正常工作时????打开SCOUT按下F1找就是了,多数情况下是通讯配置有问题

楼主(2014-09-19):
引用 网友A:
是调试时还是正常工作时????打开SCOUT按下F1找...

最后竟然是电源模块的第一通道和电机模块都坏了

网友B(2015-02-27):
快速 SIMOTION 入门 联系Q,240172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