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设备公用一个控制器,设备间怎么切换

楼主(2014-07-08):
现有六台设备共用一个控制箱,用TD400C屏可以随意选择其中一台进行控制,这是如何实现的,求高手解惑啊。。。。。

网友A:
这个可以使用通信方式,屏和6台设备之间通信。

网友B:
走通讯最简单。

网友C:
通信设定不同的通讯局番号,即可以控制起来的

各个厂家都支持通信的

网友D:
可以走Modbus通信,不说一台,全起一起通讯都可以。

网友E:
 没有玩过这样的,等待高手来现场图施工 !

网友F:
TD400C接入一台PLC(例如224XP或者226,要求带双通讯口),其余PLC跟这台PLC组成PPI网络通信,其余PLC需要通信数据全部映射到第一台即可。

这个我经常这样玩(我的是触摸屏177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