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之三

楼主(2014-07-08):
请问知道了相应的逻辑控制关系,有没有什么方法,公式,直接可以套用转化,然后编写出梯形逻辑图,还是有其他方法用来编译的

网友A:
这个编程语言要看什么习惯,我还是喜欢使用梯形图。

网友B:
逻辑理顺了,程序自然就编出来了,

网友C:
一般的:逻辑等式可以直接转换对应成梯形图。例如Y=AB+CD

LD XO

AND X1

LD X2

AND X3

ORB

OUT Y0

网友D:
知道了逻辑关系  那流程图就简单了呀  流程图出来了 程序也不远了 大体就出来了 最后就是修改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