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或信捷PLC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4-07-09):
各位前辈,本人新手,现有一个关于控制步进电机的问题,动作要求大致如下:手自动转换,手动:有前进、后退按钮,可用来确定步进电机需要前进的总距离(距离是自动写入的),然后自动状态下按启动,步进电机先快速前进一段设定的距离,然后进入慢速状态,到达总长度时停止,并回零位(无零位感应开关),手动的速度和自动前进快、慢速,后退的速度均可在触摸屏设定,自动有加减速,PLC选择三菱或信捷,大致怎么编,需要用的是哪个脉冲指令?

网友A:
DRVI或DRVA指令

网友B:
建议选用信捷,在上海我可以免费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选用信捷,在上海我可以免费调试

 我买了信捷的XP—18RT,还在研究中。。。,你是代理信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VI或DRVA指令

 回零怎么弄,因为没有感应开关,是不是根据前进的脉冲数和方向信号来确定回零的位置?

网友C(2014-12-27):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DRVI或...

不加感应器怎么回零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DRVI或...

原点开关不能少啊

网友D(2016-01-17):
怎么看不到,在哪里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