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 14MR 通讯连不上,有人下黑手!

楼主(2014-07-09):
  厂里有四五台用FX1S 14MR 做的机器,我刚开始连自带的通讯口老是连不上 上论坛求百度 重新买了

  串口通讯模块还是连不上,估计下了黑手但又不知如何破解这个难题重来没遇到过!

网友A:
下载线驱动装了吗?

网友B:
驱动问题,或者线有问题

楼主:
线和驱动没有问题的,我拿笔记本连上了我原来自己改的一台机器PLC型号跟它一样的!

网友C:
有这可能改了端口了

网友D:
这现象咱就碰到过一回,用手编器可以通讯上,用电脑下载线就不行,结果拆开一看,你猜什么情况,够狠的,居然用刀子把电板里面几条线给切断了,没有其它的办法,买个232的BD板吧

楼主:
有可能是假冒的三菱我今天拆下整个PLC 看了一下两者的印刷字体不一样

网友E:
 公司俩台同一家国产设备厂提供的设备也是连不上,连上电脑会卡死,串口和USB口都一样,奇怪的是触摸屏还可以用,通过触摸屏的USB口用短的USB线才可以和Q02通讯,也不知道是动了手脚还是有干扰。

楼主:
左边真的右边假的  大家发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F:
  FX1S 14MR 这小设备也会有人下黑手? 看来国人做设备太不可信啦

网友G:
用的是仿冒的玩意儿,估计

网友B:
被改过了  ,通讯口位置都不一样

网友H:
这玩意假冒的多,上次我的一个群里面直接兜售高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