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红色部分用补偿导线会不会更好一点

楼主(2014-07-09):
如图,热电偶 到温控器的距离大概有7m的样子,红色所示部分,实际配线的时候用补偿导线好

还是有,双绞屏蔽好.

网友A:
补偿导线!

网友B:
热电偶的接线盒和仪表表尾接线端子间存在温差的话,就必须用补偿导线。

网友C:
热电偶用补偿导线肯定要好,只有要求不高线路较短才用普通导线连接

网友D:
你用的是有源温度传感器,已经把热电势信号变换为了4---20mA信号,用哪门子补偿导线哟!

如果现场干扰不是特别严重,用不用屏蔽线都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