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700S系列变频器带风机负载,电缆距离400米,电机450KW,请问该如何设置停机方式

楼主(2014-07-09):
我这有台PF700S的变频器,电机450KW,电缆距离400米,自由停车状态停机把功率模块烧毁了,厂家技术人员分析说是自由停机方式有问题,电机自由停机产生反电动势,自由停机后变频器保护不能起作用,所以烧毁了,要求改成斜坡式停机方式

网友A:
如果自由停车都不支持的变频器,买这种变频器的就属于傻 B 类型!

网友B:
不知道你加了输出电抗器没有,这个距离需要加输出电抗器的!至于停车方式引起烧电动机,不应该啊。

网友C:
已经遇到过好几次,一启动或者一停机就爆,实在没有办法了,700S最大的突冲是软件,硬件是伟肯代工的,感觉一般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