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与电脑,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4-07-09):
我的设备是三菱PLC由MT510TV触摸屏控制,现在我想用电脑监控运行状态,增加了一个FX2N-422-BD通讯快,电脑插在PLC的原插头上,触摸屏插在422上,问题出来了,电脑能通讯,触摸屏不通讯,把两个插口对调,触摸屏能通讯电脑不通讯,看着好象是422的问题。

但是,当我把源程序撤掉,编了一个简单的程序再试时,结果故障消失,这样就说明是程序的问题。

我要问的是:程序的哪些因素能造成422不通讯?在这先谢了。

网友A:
通讯端口被占用问题,先把屏或者PLC软件卸载,连接上屏或者PLC再装另外一个软件,或者串口调试工具来解决。

网友A:
刚刚没注意,你是把PLC和屏连接上再通过扩展板通讯口来监视屏的运行状态,这个是PLC不支持的 ,你直接用穿透通讯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你连接HMI,然后通过HMI软件穿透来监视HMI和PLC运行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没注意,你是把PLC和屏连接上再通过扩展板通讯口来...

什么软件可以告诉哦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端口被占用问题,先把屏或者PLC软件卸载,连接上屏...

你能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