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要控制6个伺服电机

楼主(2014-07-09):
公司要做一台设备,要求控制6个伺服电机,我打算用一台维纶的MT6070IH触摸屏,但是不知道是用2个三菱FX3U的PLC,分别控制3个伺服电机好呢。还是用一台三菱FX3U的PLC,加定位模块控制。求大神指点。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松下刚出了一款FP-XH, 6轴100KHZ。 性价比比FX3U高多了……

网友B:
直接用信捷,可以控制8轴呢

还有就是上一楼说的松下、或者基恩士也可以,为何要在三菱吊死呢

网友C:
用三菱的就用2个3U的,节约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刚出了一款FP-XH, 6轴100KHZ。 性价比...

客户指定要三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三菱的就用2个3U的,节约成本。

好的,谢谢

网友D:
对运动有什么具体要求?较复杂的运动或者对加工效率要求较高的话可以用运动控制器

网友E:
做好了可以把实例给我发一份吧,谢谢,我只做过单轴,还没机会做过多轴的那!   QQ:568018787,

网友F:
两种都可以,但是都有弊端

   一、 2个PLC控制6轴,控制是可以控制,但定位数据的设置和读取就没那么随意了,只能对,相关的运动参数、工作参数控制就不是那么的方便了,数据可控性相对差一点。

 二、三菱运动模块,成本相对高, 但是相关的运动参数、工作参数控制在同一个PLC比较方便。但是 PLC控制命令和控制模块不一样,软件编程相对麻烦,控制方式也不一样

        PLC内部脉冲命令是保持型的,而控制模块是触发行

简单讲了这些不清楚可以交流(本人熟悉运动卡、PLC软件编写,大 中 小 型项目有需要PM    QQ:54648358

网友G:
直接用台工控机+一张6轴运动控制卡就行了哦,我是研华武汉办事处的Sales,主要是负责研华运动控制卡、研华智能相机、研华宝元数控系统,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联系电话:18319029591,谭威

网友H(2014-08-16):
推荐楼主用三菱FX3U的PLC,加定位模块控制,这样成本随高一点,但是效率比较高,可以多轴直接联动控制。两个FX3U控制的话,首先是通讯问题,这么大的控制数据量传递非常浪费时间,所以对应的6轴控制速度就会大打折扣,往楼主权衡!

网友I:
本人擅长以下内容,希望与大家一起合作,共拓自动化市场.
1、三菱、松下、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PLC程序开发、改造,人机界面规划,伺服定位系统,上位机运动控制卡多轴插补。
2、自动化控制系统设计、制图、编程、维修等服务。LABVIEW、C#、VC++编程。
3、有成功案例参照,比如:自动锁螺丝机、PCB板自动上料、下料,连接器收纳机、组装机,AOI检测设备,机器人,点胶机,激光打标机,机器视觉自动定位。
4、CCD机器视觉软件开发,Halcon、Opencv、C#,C++开发,例如:视觉尺寸测量、视觉定位、视觉瑕疵检测、外观检测、视觉位置引导、视觉OCR/2D CODEL等      QQ:254724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