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数学运算指令存放问题

楼主(2014-07-09):
西门子PLC里,比如说整数加法指令,IN1存放AC1,IN2存放AC0,OUT存放AC0,表示,IN1加上IN2,然后结果存放在AC0里。

那么OUT一定要是AC0吗,我可以写成与AC1,AC0不相关的,比如,我写个AC2,同理求解整数减法指令。表示的是AC1---AC0,然后结果存放在AC0里面,可以把OUT写成AC1或者AC3什么的吗

网友A:
可以像你说的那样使用:AC0+AC1   输出OUT用AC0或者AC1

也可以使用:AC0+AC1   输出OUT用AC2

PLC执行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像你说的那样使用:AC0+AC1   输出OUT用...

网友B:
估计你说的是用STL表示,LAD没有这个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