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的使用准备及常见故障处理

楼主(2014-07-09):
1、电机使用的起动准备

电机在安装后投入运行前或长期搁置而重新投入运行前,山社电机工程师建议客户需做下列起动准备工作:

(1)用压缩空气吹净附着于电机内部的灰尘,对于新电机应去掉风窗处的包装纸。检查轴承润滑油脂是否洁净、适量,润滑脂占轴承室的三分之二为宜。

(2)用柔软、干燥而无绒毛的布块擦拭换向器表面,并检视其是否光洁,如有油污,则可蘸汽油少许拭净之。

(3)检查电刷电压是否正常均匀,刷握的固定是否可靠,电刷在刷握内是否太紧或太松,电刷与换向器的接触是否良好。

(4)检查在刷杆座上是否标有电刷位置的记号。

(5)用手转动电枢,检查是否阻塞或在转动时是否有撞击或摩擦之声。

(6)接地装置是否良好。

(7)用500V兆欧表测量绕组对机壳的绝缘电阻,如小于1MΩ则必须进行干燥处理。

(8)步进电机出线与磁场变阻器、起动器等连接是否正确,接触是否良好。

2、电动机的起动

(1)检查线路情况(包括电源、控制器、接线及测量仪表的连接等),检查起动器的弹簧是否灵活,接触是否良好。

(2)在恒压电源供电时,需用起动器起动。闭合电源开关,在电动机负载下,转动起动器,在每个触点上停留约2S,直至最后一点,转动臂被电磁铁吸住为止。

(3)电动机在单独的可调电源供电时,先将励磁绕组通电,并将电源电压降至最小,然后闭合电枢回路接触器,逐渐升高电压,达额定值或所需转速。

(4)电机与生产机械的连轴器先别连接,输入小于10%的额定电枢电压,确定电机与生产机械转速方向是否一致,一致时表示接线正确。

(5)电动机换向器端带测速发电机时,电机起动后,应检查测速发电机输出特性,该极性与控制屏极性应一致。

(6)步进电机起动完毕后,应观察换向器上有无火花,火花等级是否超标。

3、电动机的调速

恒功率弱磁向上调速,可调节磁场调速器,直至转速达所需之值,但不得超过技术条件所允许的最高转速。恒转矩负载可以采用降压或电枢串电阻向下调速。

4.电动机的停机

(1)如为变速电动机,先将转速降到最低值。

(2)去掉电动机负载(除串励电动机外)后切断电源开关。

(3)切断励磁回路,励磁绕组不允许在停车后长期通额定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不错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