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求指教,高手请进

楼主(2014-07-09):
向工作多年的大师请教一下,在一个压差传感器电路板上看到一个2脚电子元件,元件上标有BK60 005字样,请问这是什么样的元件,起什么作用?跪谢!!!

网友A:
          度娘的回答

网友B:
别人也是百度,嘻嘻嘻嘻嘻嘻

网友C:
自恢复保险丝   自恢复保险丝的材料因为通电后发热,当电流过大发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材料就不导电了,这个和普通的保险丝是一个道理,只不过普通的保险丝是一次型熔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