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声波KTV触摸屏、点歌台的清洁维护

楼主(2014-07-09):
  A.(表面声波KTV触摸屏使用过较长一段时间后会因为KTV点歌台屏体表面的反射条纹区域,和换能器(四角的小玻璃片)上积累了灰尘和污垢而导致反映迟钝,这个时候需要进行清洗.)

  B.清洁方法:具体的方法是:打开机柜后盖,可以看到触摸屏控制卡,液晶显示器控制卡和高压条,仔细看清楚各配件及线材之间的连接方法及显示器的固定方法后,卸下显示器,将显示器拆下来放在泡沫或软垫子处,然后用软布喷上电脑清洗剂擦拭触摸屏表面及四周。将显示器平放桌面后再清洗触摸一体机的表面,注意不要使用硬纸或硬布,不要划伤表面反射条纹。最后,按相反顺序和原结构将其复原。注意,线材不能插反,否则可能导致元器件烧坏。

  建议使用专用电脑屏幕清洗剂或无水酒精来清洗KTV触摸屏。首先要把清洗剂喷洒在软布或毛巾上,然后再擦拭触摸一体机屏。注意,直接喷洒在显示器上的玻璃清洗剂可能会渗漏到未密封完好的元器件中,引起损坏。

  注意:电阻KTV触摸屏不能使用上面的方法清洁,必须使用干净干燥软布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