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触摸屏时应该知道的触摸屏故障

楼主(2014-07-09):
  KTV触摸屏点歌台设备已经成为KTV场所的必备点歌用品了,不管是在小型KTV,大型KTV,量贩式KTV,钱柜KTV等!都可以在包厢里面见到它的身影,点歌的方式从普通的电脑点歌发展到了触摸点歌。当KTV点歌触摸屏出现问题,也代表着整个KTV包厢将会无法营业,我们应该多多了解一下关于触摸屏的一些常识,这样可以保证一些不需要发生的问题?

  因为触摸屏在KTV包厢的使用次数,及环境问题,常常会出现一种问题,在解决这类问题的时候先得检查触摸屏是否有信号指示灯是否闪烁。信号指示灯在正常的使用情况下是有一定的规律性闪烁,每秒闪烁一下。如果信号指示灯常亮,我们就应该进行检测了方法如下:

  一:触摸屏显示器在没有进行触摸屏的情况下信号指示灯常亮

  首先我们应该认真检查触摸屏显示器镜面是否有灰尘,是否有另一件物体进行了触摸;检查触摸屏显示器的串口号是否与软件所设的串口号相符,要保证计算机/点歌机的串口正常。

  二:打开盘中的COMDUMP指令,该指令为DOS,启动时在COMDUMP后加空格和串口号1或2,并使用手指触摸屏幕,查看是否有数据滚出。

  检查这个代表硬件是否链接正常,排除后我们就要查下软件的设备看看是否正常了,还要看软件是否与其它的硬件有冲突。

  三:运行盘中的SAWDUMP指令,该指令为纯DOS,此DOS指令可以快速的查找控制卡的类型、端口号、速率,然后读出控制卡的相关参数。查看触摸屏显示器屏幕左角X轴的AGC和Y轴的AGC数值,任一轴的数值为255时,出现故障,就需要返回原厂进行维修了。

  在保养设备的时候,首先我们得知道设备是如何会发生问题的.然后找到比较行得通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