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辅助函数问题

楼主(2014-07-09):
在MCGS中有基本辅助函数:!BitTesT(X,Y),其有二个参数:X,Y。这X参数代表什么意思?敬请高手给予指点!并给出例子!谢谢!

网友A:
查查手册,看看这个指令的解释

网友:
字母意思是测试某个变量某一位的逻辑值

X估计是变量,Y估计是某一位的数值

网友B:
!BitTesT(X,Y) 这是一个取变量位状态的函数,X是变量,Y是X转成二进制后的具体哪一位

所有函数均可详参MCGS软件帮助,工程打开后按F1可打开帮助

网友C(2014-11-19):
查手册,看看这个指令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