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把昆仑通态内程序下载到PC机上

楼主(2014-07-09):
刚刚入门请 大神细心知道,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跪求大神指点~~着急

网友A:
在工程 下载时那个支持工程上传的勾要点上才可以

网友B:
1,在下载程序时选择 上传的勾要点上才可以

2,连接上通讯线,正常通讯就能上传

3,这样上传的项目程序是不可修改,只能直接下载到原型号屏

网友C:
什么情况  我感觉好像不可以啊

网友D:
看到楼上两位回复,拨云见日

网友C(2014-09-28):
貌似不可以啊   我做了好多  但是就是没读出来过,难道是我孤陋寡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