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外接开关来随时改变计时器的预设时间!

楼主(2014-07-09):
求大神指点!

本公司有种压床需要外接开关来调试PLC中计时器的预设时间大小(即下压时时间,开关一直按住的时间即为压床下压的时间),省的浪费时间通过电脑编程或者是编码器来改PLC中计时器的时间大小!

网友A:
这个可以实现啊,很简单,不过要在PLC中增加一小段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实现啊,很简单,不过要在PLC中增加一小段程序

求指点?能具体说下嘛!

网友B:
我的理解是如果楼主使用定时器接通则断开加压条件,那可否与定时器接通输出条件直接并联按钮,并且在定时器输入条件直接加按钮按下条件(防止按下按钮后定时器继续计时),是否这意思?

网友C:
具体没读懂楼主意思,

网友D:
 外接几个按钮开关做 8421 码来传送定时时间给 PLC 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接几个按钮开关做 8421 码来传送定时时间给 ...

能加个好友具体说下嘛?

网友:
一旦压住开关,就用秒脉冲控制一个变量不断的加1,直到松开开关为止,这个变量可用32位数值保存,然后就用这个变量去控制计时,这个计时不一定非得用通常的时间继电器,可以用秒冲将另一个变量不断的加1,直到大于设定的数值即可

网友E:
对于用PLC输入开关设置参数,请见“用按钮可实现对多个参数设定的PLC编程的实例解析
”,其网址为:http://bbs.gongkong.com/d/201008/345152_1.shtml,参考该文对你的要求会有帮助。

网友F:
拨码开关采用8421(BCD)码,每个占用4个输入和1个输出;不过要随时改变计时值,不现实

网友G:
楼主的意思是开关按多久压床就压多久吗?增加点动开关控制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意思是开关按多久压床就压多久吗?增加点动开关控制...

对的,不过我指的是PLC中下压时间的预设值也跟着这个改变!不知可否实现?

网友H:
用系统时间来实现吧,这样功能能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系统时间来实现吧,这样功能能实现的

不懂,求哪位大神给个实际可行的办法吧

网友I:
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台达PLC有个示教定时器指令。。。就是通过外部点来设置定时器预设值得功能。。。自己找个手册看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台达PLC...

API 64 TTMR,大家可以看看台达手册上的TTMR示教定时器指令,很容易实现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