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后台组件中手机短信报警

楼主(2014-07-09):
力控后台组件中手机短信报警的设置,一旦触发指令就一直发送短信,而且发送的频率很快,1分钟发送好几10天,有没有设置发送短信的时间,隔多长时间发送一次(例如,水泵停止后发送短信,但是接收到停止指令后一直发送短信,可以设置成如5分钟发一次,直到排除故障后停止发送,中途有屏蔽的功能更好 ,中间不想让其发送,可以屏蔽,故障恢复后,正常发送短信

网友A(2015-04-02):
那个软件有问题    跟力控人员要个短信组件文件替换掉以前的短信组件那个文件

网友B(2017-03-24):
本文介绍了GRM-OPC-SMS实现力控组态软件发短信的方法!

力控软件本身有简单的短信功能,配套普通短信猫即可实现。但是此类做法配置复杂,而且只能实现简单的短信报警功能,无法满足工厂级别报警系统的可靠性和灵活性要求。

原有的力控组态软件厂务监控系统中,当有警报出现时由值班人员查看并通知相关人员处理。有时当有重要警报出现时,可能由于值班人员疏忽而延迟了处理时间从而对生产或安全造成影响。

GrmOpcSMS 是一个短信发送与管理软件,可以从OPCServer 读取数据,比如从力控,IntouchWinccIfix,组态王等, 读取数据并按照客户的要求处理,再发送到报警短信指定手机上。

力控组态软件发短信基本原理:

1.         广州巨控GRM-OPC-SMS报警器通过485和电脑连接(可选购USB-485或者232-485转换设备),在运行系统的系统配置中要设置和电脑连接的串口号。

2.         电脑上的力控组态作为OPC Server

3.         开发时,只需在开发系统GRMOpcDev3中,浏览组态软件的变量,并定义报警条件,发送目标,报警短信内容等。也就是说,力控组态软件只是提供数据给GrmOpcSms系统,本身不用做任何改动,其他和短信报警相关的工作配置全部在GRMOpcDev3完成。

4.         运行时,巨控GrmOpcSms运行系统作为OPC Client,从组态软件获取数据。

5.         根据预先定义好的报警条件,巨控GrmOpcSms控制GRM-OPC-SMS报警器在条件成立时,发送报警短信。

力控组态软件发短信功能介绍:

1.         力控组态软件的配置无需任何改动,只是做为OPCSERVER提供数据,简单易行。

2.         每个报警可以单独设置值班人员,报警重复次数,报警延时,报警间隔。

3.         可设置为报警重复发送,直到发短信确认为止。可实现分级发送,比如报警时,先发送给现场人员,一段时间仍未解决,发送给工程师,依次类推。

4.         可实现发短信修改参数,控制系统运行。

5.         所有短信控制,报警确认,报警短信都有历史记录可查询,可供导出表格,打印。

6.         可实现黑白班值守,不同时间段发送给不同的值班人员。

7.         可实现定时发送信息到值班人员,或者值班人员发短信主动查询,随时掌握设备信息。

8.         在运行时,可以随时按组或者将单个报警暂时禁用,启用,最终用户可以直接修改值班人员手机号。

力控组态软件发短信可靠性保证

1.         采用真正工业级的短信模块。模块完全按照工业现场设计,-40-85度宽温运行,具备极强的电磁抗干扰能力。

2.         业内首家具备通讯自诊断和自恢复功能,采用双重看门狗设计,稳定性高。

3.         组态软件死机或者被无意退出,可发送报警短信到值班人员。

4.         电脑硬件故障或被关机,可发送报警短信到值班人员。

5.         模块或者电脑停电,可发送报警短信到值班人员。

6.         模块和电脑之间,485通讯异常,可发送报警短信到值班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