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Server驱动 和 Item

楼主(2014-07-09):
Server驱动一般怎么写?

比如连接PLC,

Server驱动是根据Item中定义的地址一个一个从PLC寄存器中去读吗? 这样是不是效率太差。

还是驱动中根据需要,批量读取用到寄存器,然后回写到Item中,这样不同的应用,可以用到不同的寄存器,是不是都要写一个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