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都烧了,请大家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2014-07-09):
用电设备为:220V/5kW电热管,使用RVV 3*6平方导线,端子使用的规格为5.5-6

前两张为第一次烧掉后的照片,

1、加热棒处的燃烧情况

2、防水盒里面的接线端子全部烧了,端子头都接得好好的,

3、重新布线后(没有了接线端子),过一个星期后的结果,端子还是开始烧了。

4、那个烧得最严重的,端子都剩下一半了。

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的概率高一点。

原来的设备从来没有烧过,与其有几点不同。

1、原来使用的线位BVR线。

2、原来使用的端子感觉比较好。

现在的线材:RVV 3*6平方护套线(远东电缆),自己测试过,感觉导线质量非常足平方,并且国内也算大品牌。

现在使用的端子:端子剪开,里面是银色+银色,其他端子剪开,外面是银色,里面的黄色。

个人感觉,端子出问题的概率最高,因为它是非标的。当然远东电缆的外皮会烧成那样,估计我得选带ZR的线了。还有就是,端子的压的应该算还可以,因为以前也都是这么压的。加热棒的螺丝也是锁紧的。

希望大家帮忙一起分析一下。

网友A:
 怎么会烧成这样,完全着火了吗 ?

网友B:
镙丝松了,引起的。

网友C:
电工怎么会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呢??不知做没做过电焊工作?电焊的电火花如何产生?要焊条与工件表面有一定距离,挨上不行,离远了也不行。。。电气也是一样,没有接牢,就会产生火花。

网友D:
温度高了,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我们用碳棒也是一样的

网友E:
接触不好的可能性要大。

网友F:
首先:加热器的连线需要采用高温导线!

其次:压线端子质量要好且压接质量要过关,必须采用焊锡型镀锡端子,材质要正宗(用浙江货就是这个下场)。选用正宗KSS品牌保证不会出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首先:加热器的连线需要采用高温导线!其次:压线端子质量...

台湾KSS的端子质量不错

网友H:
建议不用这种鼻子,这个鼻子压接不实,改成其他规格的吧,如果需要帮忙联系我

网友I:
   电热管不能这样接线。

   正常工作时,电热管的接线螺丝温度很高,与之连接的电线接头会有同样的温度,高温使2个接触面产生电阻增大、氧化加剧的恶性循环--接头与螺丝、导线与接头。

   建议用硬铜线连接会好一点。

   电热管用铁板连接最好。铁板在这里不易腐蚀,而且面积大有散热作用。30多年前就用铁板连接电热管,一直没烧过接头,铜接头做的经常烧。

   另外,凡是高温环境,导线应该穿环氧玻璃丝管(俗称蜡管),防止绝缘烧熔导线短路。

网友J:
基本上都是接触不好造成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电热管不能这样接线。    正常工作时,电热管...

李老师说的对,如果用腊管套硬铜线情况就不会是这样了

网友L:
场面很惨烈啊,线是不行啊,最好使用硬线,加上环境是高温的应该使用ZR,至少不应该使用橡胶皮的,聚氯乙烯的话场面应该不会这么壮观了,我也是刚参加工作了解的不多,相互学习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电热管不能这样接线...

你不是当事人,情况一定要他说。

工控网友很多懒蛋,不及时反馈后处理信息,实际是对广大网友的不负责任或者说瞧不起。

经验大家分享!

楼主:
后来解刨了端子,发现这批端子不是铜的,不知道是什么材质,同样的条件下,黄铜不会烂掉,这个已经烧没了。

网友M:
看着向短路

,你们那电压低么?

网友N:
引用 网友I:
电热管不能这样接线。    正常工作时,电热管...

网友N:
端子那一头应该用白色的那种耐高温线

网友O:
建议使用耐高温导线  并测量加热管对地绝缘是否可靠  加热管电阻值是否大致相等

网友:
支持9楼,李老师讲的很好。

网友P:
忽然发现前段时间的一个巡检仪的电热管没有套蜡管

网友Q:
我在想,应该是线路保护不行,短路了,电流特别大,保护不跳闸,没及时断开电源,才烧成这样的吧

网友R:
加热管后面应该要搞这种绝缘子的

网友S:
连接加热管必须用耐高温导线,比如腊克线、硅橡绝缘线等,最低要求是用耐热导线从加热管引出到冷端后经端子排接续普通线缆,端子一定要冷压端子,比如窥口端子。多只加热管并联也可以用铜排。塑料绝缘线套黄腊管做法不可取,没有耐热导线,可以把绝缘皮去掉再套黄腊管或硅胶蜡管。

网友T(2014-08-12):
保护开关是否太大,需要用黄腊管、铜排、耐高温导线、铜螺母铜垫片、陶瓷管、标准的铜鼻子

网友U:
虚接!就是虚接!!!

网友V:
看看里面是不是有水垢引起的,还有当达到设定值时,主电路是不是能断开

网友W:
不用耐高温线连接的下场

网友X:
加热电阻丝,是高温的,通过导线的近距离 热传导,导线被融化了,

1. 考虑用质量可靠地导线,

2.靠近热阻丝 的地方用耐高温导线。 主要是耐高温绝缘 不同

3. 考虑用大截面积的导线,重新测量一下 额定电流多大?  把导线加大 额定值得 1.5倍。

网友Y:
用高温线 直接螺丝压紧  不用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