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简单更简单

楼主(2014-07-09):
什么是和互感器,它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互感器一般和电流表使用

网友B:
    互感器分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两类。前者是将高压变成低压(100V),起间接测量高压用;后者是将高压大电流变换为低压小电流(1A或5A),起间接测量高电压大电流用。互感器有几个绕组,一个为测量使用,一个为继电保护使用,还有一个为计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