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_flexible_2008

楼主(2014-07-09):
软件安装好以后,自动重启老是蓝屏,选了最后一次正确配置才进入的系统。

软件打开很慢,打开以后提示 无法连接到配置的SQL服务器。

请确保设备MSSQL$WINCCFLEXEXPRESS正在运行,并且未被禁用。

网友A:
我有过一次装WinCC_flexible_2008的经历,怎么搞都装不上,后来换了个原版的系统就好了。

也就是纯净版的,系统不带任何软件的,包括QQ,word之类的都没有的。

这样一装马上就好了,电脑还巨快呢!

楼主:
那这样其他软件都不能装了?还是说重装系统后  先装wincc 再装其他软件

网友B:
有的要安装顺序的 如果是在win7 64位上安装就不会有顺序的!

网友C:
西门子的东西如果是非原版系统,基本上都装不上,即使装上也会经常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如果是使用了很久的系统,安装的成功率确实会降低。但楼上说的系统不带任何软件的,包括QQ,word之类的都没有的,这个说的太严重了。

网友D:
安装WinCC_flexible_2008没那么麻烦,但装WINCC的话最好是装了系统就直接装WINCC软件,不能先装其他应用软件。

你的情况,最好换个WinCC_flexible_2008软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装WinCC_flexible_2008没那么麻烦,...

WinCC_flexible_2008 网上都是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的东西如果是非原版系统,基本上都装不上,即使装上...

实在不行 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E(2014-11-27):
重装系统吧,系统好后就先装wincc就可以了

网友:
wincc安装也没有那么恐怖,跟系统是有一定关系,但是基本都能安装,首先要保证源文件目录中不要有汉字!这点很重要!安装过程中如果卡住不动了,直接关机,重启电脑后会继续安装,很顺利,呵呵!只是在日后杀毒或清理注册表时要注意,不要误删相关信息~~~如果删了就惨了,有时卸都卸不了,智能重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