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自动在线COMM灯闪烁却无法通信

楼主(2014-07-09):
各位前辈 控制器是CPM1A的经适配器和232 转USB的数据线和电脑连线后,选择自动在线后COMM灯闪烁却报无法连接至PLC,这是咋回事呀? 请大神们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A:
不知道通讯端口对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通讯端口对不?

 USB的转232有需要装驱动软件了吧,才能连接

网友C:
comm灯能亮,说明选择的电脑端口是正确的,

有种可能就是你PLC串口里面的通讯设置被改过了,这个很麻烦,要用手编改到串口默认值才可以连接。

网友D:
通讯参数的设置问题!!!!!!!

网友E:
usb驱动安装正确

选择正确的com口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电缆 工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