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动力电源都不装漏电断路器??

楼主(2014-07-09):
为什么生产设备动力电源都不装漏电断路器??什么原因?是不是接了地线就行了?要是人碰到漏电的电气部件会怎么样?请教一下

网友A:
动力设备,尤其是控制大批量电机的系统,每个电机的微小漏电流(如果采用了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等还会有电子设备的感应漏电流)累加后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值,普通对人体防护的漏电保护器已经失去了保护意义。同时漏电保护器自身元件劣化也会导致错误动作,而工业设备要求稳定可靠运行,而漏电断路器却是影响正常工作的最大元凶!因此:

    常用工业设备不选用漏电断路器,除非对安全特别重要的设备(例如潮湿工作环境或者导电性很强的工作环境,但是在那种工作环境,会采用低电压作业)

网友B(2014-10-17):
楼上正解 ,要真装了漏电 得把你郁闷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