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源输入端不能使用带漏电保护开关的原因

楼主(2014-07-10):
       UPS电源输入端为什么不能使用带漏电保护开关
首先我们要明白漏电保护开关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在一个铁芯上有两个组:一个输入电流绕组和一个输出电流绕组,当无漏电时,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相等,在铁芯上二磁通的矢量和为零,就不会在第三个绕组上感应出电势,否则第三绕组上就会感应电压形成,经放大去推动执行机构,使开关跳闸。
       而UPS电源本身就是一个漏电设备,它在工作的时候,要经历一个AC—DC(整流),再又DC—AC(逆变)的一个过程,市电存在时,整流器整流给蓄电池充电,同时提供直流电压给逆变器工作,当市电停电时,直接由蓄电池组提供直流(DC)电压,给逆变器工作,输出标准交流电。
    我们一般的UPS,一般是在线式UPS,即直接对输入交流市电进行整流,在无功率因数补尝的的情况下,就会在传输线中造成严重的谐波干扰,尤其用可控硅整流的情况下,干扰更甚。如果在UPS前面加漏电保护开关,尽管UPS无漏电现象,但由于高次谐波在铁芯中形成的磁通矢量和由于铁芯的磁滞作用而不能为零,于是就出现了类似漏电的假象,使漏电保护器频繁跳闸。
        所以,在UPS电源的交流输入端,应该尽量避免使用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开关)。

网友A:
分析得有道理

网友B(2014-09-29):
如果加个隔离装置,再使用漏电保护器,可行不?

网友C(2015-02-02):
UPS输入端可以加装漏电保护开关,但是对漏电保护开关有严格的要求,主要是漏电流值与报警形式的选择方面。

网友D(2015-12-22):
如果非要加个漏电保护开关,选一个漏电电流值大的应该可以避免跳闸吧。关键是得选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