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LED显示屏需要注意的问题细节

楼主(2014-07-10):
在LED显示屏的安装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主要有屏体大小与观察距离的关系和安装倾角等。屏体大小与观察距离应该有适当的比例,一般情况下观察距离可以取屏体对角线长度的2.20倍,在6-10倍的距离上观察效果较好。最大可观察的距离可达屏体对角线的100倍以上。屏体安装时,应注意器件发光的指向性,当屏体安装高度很高时,应该使屏体保持一定的倾角,以便使发光的主要方向指向最佳观察位置。此外,屏体的安装还要注意显示屏的电磁辐射对外界的影响,以及外界电磁辐射对显示屏的影响。户外显示屏为避免阳光照射造成反差降低的后果,可以考虑加装整体的或分散到每个光源的遮光板或罩。LED发光灯是最基本的显示器件,可以直接用来组成显示屏,也可以用多个不同颜色的发光灯按发白光的比例制成像素管,然后用像素管组成点阵形成显示屏。不同厂家生产的LED发光灯参数有所不同,但是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