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的PLC上CF卡

楼主(2014-07-10):
贝加莱PLC上的CF卡的作用是什么?如果一个贝加莱PLC的内部电路坏了,我可以把这个坏PLC上的CF卡拔下来插到另一个新的PLC上能直接使用么?

网友A:
可以,但硬件必须一样

网友B(2015-08-27):
型号一样的PLC是可以,CF卡是用来存储PLC程序的,你最好还是做一个备份以防CF卡坏了

网友C(2015-12-21):
把这套设备比作一台电脑的话,CF卡就类似于硬盘。如果是同样型号的电脑,你把硬盘换下来用肯定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把硬盘换到和原来不同的电脑上,肯定就会报错了。

不知道这样比喻你懂了没

网友D(2017-09-17):
CF卡里面的材料怎样备份,直接复制粘贴不能使用

网友E(2018-02-08):
非常不错的资料,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F(2022-11-14):
硬件一样的,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G(2022-12-29):
引用 网友D:
CF卡里面的材料怎样备份,直接复制粘贴不能使用



用PVI软件做镜像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