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模拟量输入输出

楼主(2014-07-10):
各位大师:

请指点一下,我想要三菱,简单的模拟量输入输出,能配有 说明的,PLC控制程序说明,在此谢谢各位大师了啊

网友A:
是什么模块,模块不同程序不同

网友B:
楼主你直接找本三菱的手册,里面有应用的案例,也就是指令的使用方法,

在你的应用中稍加修改就可以用了。

网友C:
这个:不同模块、不同系列,程序相差较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