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线是电机安装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楼主(2014-07-10):
电机的接线是电机安装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接线前应先了解设计图纸的接线电路图,接线时可按电机接线盒内的接线图接线。接线的方法各有不同。直流电机的接线一般在接线盒的盖子上示意有电路图,可以根据励磁形式和负载转向要求来选择其接线图。除被拖动的负载对转向有严格要求外,交流电机的接线即使各相接反时,只会使电机反转,而不会损坏电机。

电机在接线之前,还应检查步进电机的绝缘,最好在接线之前完成对电机的单体调试检查,当电机符合现行规范要求时,再接外部线。一般低压电机的绝缘电阻要求大于0.5MΩ,摇表使用500V。

但是,直流电机的励磁绕组和电枢绕组如果相互间接反,就可能使电机电枢带电时,励磁绕组不带电而失磁,使电机空载时可能飞车,重载时烧坏转子。因此,直流电机的电枢绕组和励磁绕组的外部接线绝对不可相互间接错。

电机的外接线。电机接外部电线之前,应先检查端盖内的各个绕组引出端是否有松动现象,当内部引出线的压接螺丝上紧之后,才能按要求的接线方法连结短路片,并压接外部线。

电机安装和接线完毕之后,电机试运转前,山社电机工程师在此建议客户这时应主要进行下列检查:

 (1)土建清扫整理完毕;

 (2)电机单体安装、检查结束;

 (3)电机控制回路等二次电路的调试完毕,工作正常;

 (4)搬动电机转子时,转动灵活,无碰卡现象;

 (5)电机主回路系统的全部接线固定牢固,无任何松动;

 (6)其他附属系统齐全合格。

在上述六条中,安装电工应特别重视第五条,这里所述的主回路系统是指自配电柜的电源输入至电机接线柱的全部主电路接线,都要连结牢固。即每个刀开关、空气开关、接触器、熔断器和热继电器,配电柜端子排的各个上、下接点及电机接线均要压接牢靠,才能保证电机可靠安全运行,否则,就有烧坏电机的危险。

    步进电机在试运转时,要监视电机的电流是否超过规定值,并作记录。另外,还应检查下列项目:

 (1)电机的旋转方向是否符合要求。交流电机反向时,任意交换两根电机接线即可;直流电机反向时,可以交换两根电枢电压接线,也可改变两根励磁电压接线。

 (2)电机运行的声音符合要求,即无摩擦声、尖叫声、卡碰声及其他不正常的声音,否则应停机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