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流量计四种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案

楼主(2014-07-10):
一、流量波动性比较大
造成流量波动性比较大的原因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水源是否是脉动流
(1)一般来说用泵抽原料,如果流量安装位置离泵比较近,很容易产生脉动流,从而造成流量波动比较大,此时解决办法,增加泵和流量计之间的直管道距离,使流量稳定。
(2)涡轮流量计安装位置离阀门或弯管位置太近,当原料经过阀门或弯管部分,造成流量波动。此时应该远离阀门和弯管位置,保证一定的前后直管段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2. 是否存在干www.biz365.net
涡轮流量计附近有电机,变频器,强电流之类的干扰源。解决办法:流量计仪表接地,或加滤波电容。如过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干扰源。
二、涡轮流量计无流量显示
1.首先检查线路是否存在问题,如信号线脱落,有断线等。
2.将传感器和信号放大器分离,信号放大器与仪表连接,用铁质金属在取信号的放大器底部距离2~3mm距离来回划动,如仪表有显示,则说明显示部分无问题。请将流量传感器从管道卸下,检查流量计叶轮是否被缠住或叶轮出现破损现象。
三、流量计显示流量比实际流量小
一般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叶轮旋转不滑快或叶片断裂。将流量计从管道拆除,检查流量计是否被缠住或有破损现象。
四、流量计显示误差比较大
1.首先检查流量传感器系数即K值和仪表其他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2.客户有条件的情况下,用电子秤进行实际标定校准。如流量重复性差或根本无法校准,可与供货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