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高计数器计算流量计瞬时流量公式

楼主(2014-07-10):
在做得各位有没有哪位大神在做流量计的。怎么计算高计数器计算瞬时流量。当前量。和瞬时增量。最好公式看看。有了公式就做了

网友A:
瞬时的要用中断来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瞬时的要用中断来做,

就是要定义一个250ms子程序。设置每隔1S钟刷新采集流量值

 现在我已经做出来了这么采集瞬时流量、当前流量和积累流量

网友B:
我自己做的高数计数器计算流量计瞬时流量、当前量和累积流量。大家指导指导好有没有更好的方法采集

网友C:
    可以这样编程:

1、主程序:

    2、子程序:

     瞬时流速=△流量 / △时间,本程序的计数采用时间( △时间)为1秒,即每隔1秒读取1次计数值(HC0),此值即为累计流量的当前值,用它减去前1秒的累计流量值,其差即为瞬时增量(即=△流量),△流量 / △时间的商值即为瞬时流量(即1秒的增量)。

    如觉得用1秒的采用间隔太长,可用时间中断获取较短采用间隔(如:0.1S),但上述程序应增加乘法语句,即VD8再乘以10,其积值方为瞬时流量

网友B:
谢谢王老师!运用一下又可以简化一下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