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常见问题解析

楼主(2014-07-10):
  触摸屏不灵敏 触摸屏没反应 怎么办?看触摸屏常见问题解析方法,你就知道了。

  触摸屏常见问题一:触摸屏不灵敏

  处理流程

  ①首先拿布清理触摸屏上的灰尘或异物。

  ②打开触摸屏软件校准一下。

  ③将液晶屏后面的螺丝松动,有可能是触摸屏顶的太紧导致。

  ④将触摸屏数据线USB口换个U口可能某个U口供电不足或损坏导致。

  ⑤触摸屏驱动有问题,重装驱动。

  触摸屏常见问题二:触摸屏没反应

  处理流程

  ①检测触摸屏控制卡是否有绿色小灯闪烁:判断供电是否正常。

  ②校准程序是否可打开:判断控制卡正常与否。

  ③将触摸屏数据线的USB口换个U口检测。

  ④触摸屏驱动未安装,或者USB口与驱动不对应。

  ⑤触摸屏屏体贴反或者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