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日常维护事宜

楼主(2014-07-10):
  由于技术上的局限性和环境适应能力较差,尤其是表面声波屏,屏幕上会由于水滴、灰尘等污染而无法正常使用,所以触摸屏幕也同普通机器一样需要定期保养维护。并且由于触摸屏是多种电器设备高度集成的触控一体机,所以在使用和维护时应注意以下的一些问题。

  1每天在开机之前,用干布擦拭屏幕。

  2水滴或饮料落在屏幕上,会使软件停止反应,这是由于水滴和手指具有相似的特性,需把水滴擦去。

  3触摸屏控制器能自动判断灰尘,但积尘太多会降低触摸屏的敏感性,只需用干布把屏幕擦拭干净。

  4应用玻璃清洁剂清洗触摸屏上的脏指印和油污。

  5严格按规程开、关电源,即开启电源的顺序是:显示器、音响、主机。关闭电源则以相反的顺序进行。

  6硬盘上产生大量临时文件,如果经常断点或者不退出Windows就直接关机,很快就会导致硬盘错误。因此,需要定期运行ScanDisk扫描硬盘错误,应用程序中最好能设置秘密方式退出应用程序和Windows再断电,例如:四角按规定次序点一下。

  7纯净的触摸屏程序是不需要鼠标光标的,光标只会使用户注意力不集中。

  8应选择足够应用程序使用的最简单的防鼠标模式,因为复杂的模式需要牺牲延时和系统资源。

  9在Windows中,启动较慢的应用程序时,用户有机会进入其他系统。解决的办法是修改SYSTEM.INI文件:将shell=progman.exe(Windows3.x下)或shell=Explorer.exe (Windows 95上)直接改为.exe文件。但应用程序应能够直接退出Windows,否则系统无法退出。

  10视环境恶劣情况,定期打开机头清洁触摸屏的反射条纹和内表面。具体的方法是:在机内两侧打开盖板,可以找到松开扣住机头前部锁舌的机关,打开机关即可松开锁舌。抬起机头前部,可以看到触摸屏控制卡,拔下触摸屏电缆,向后退机头可卸下机头和触摸屏。仔细看清楚固定触摸屏的方法后,卸下触摸屏清洗,注意不要使用硬纸或硬布,不要划伤反射条纹。最后,按相反顺序和原结构将机头复原。

网友A:
学到了!谢谢告知~

以后能更好地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