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紧急求助!

楼主(2014-07-10):
有一单位跟我们订购一台设备,要求“实现DCS远程控制,状态监视”。

从来没有搞过DCS,摸不着头脑,请问,我们设备需要提供什么?

现在还需要装PLC吗?

如果不用PLC,那么怎么控制呢,真心不懂啊

网友A:
不知道你到底要说什么。所谓DCS对于工程技术人员来说只不过是一个理论噱头,一个稍微大点的控制系统都可以称为一个DCS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到底要说什么。所谓DCS对于工程技术人员来说只...

我们设备原来是PLC控制的,现在对方要求“实现DCS远程控制,状态监视”。

我这样表达,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到底...

 我估计你们的设备只是他们系统中的一部分。DCS是一个很宽泛的理论的东西,要远程控制可能需要通讯,什么通讯方式,要状态监控用什么监控,监控什么数据。没有具体的东西只说一个“实现DCS远程控制,状态监视”跟没说一样。

网友B:
你的PLC需要具有Modbus-RTU通讯功能,对方DCS需要有Modbus-RTU主站卡,这是两方的事,另外通讯距离也需要考虑。如果DCS支持DP通讯(如和利时的DCS),DCS测就无需通讯卡,距离远了加个光纤收发器即可。

网友C:
顶顶顶顶顶大大大是否撒旦飞洒地方

网友D:
点数少的话可以直接用硬线,多的话可以用通讯,一般情况下硬线就够了,没几个信号的

网友E:
用485通讯实现

网友F:
问题不大   先要理解用户的要求是什么

根据我的理解,用户应该是要购置你们的一台设备,来配合他们的DCS系统,其实就这么简单

至于你们要如何配合人家,那就需要告诉人家你们的设备该如何跟上位通讯,通讯协议是什么

如果搞不清,忙了一阵之后,你会发现白忙活了

网友G:
个人觉得你可以把他的要求认为就是个远程控制及监控设备。

比如,你有运行电流等,用模拟量送给DCS,有运行、故障什么的状态用开关量送给DCS,还有DCS能远程起停你的设备。当然这些信号还可以走通许,具体走什么通许那就看你们协商的了。

网友H:
DCS是一种模拟量控制的集散系统,功能和PLC差不多。

网友I(2014-09-15):
网上看看PLC和DCS的区别,两者不一样。

网友J(2014-11-10):
其实就是个硬件和软件的问题,PLC和DCS的硬件软件的区别。

网友K:
你看是要监控什么东西控制什么东西嘛!监控温度还是4-20mA的信号 控制的话一般就是输出4-20mA的信号,你去买系统的时候跟别人讲嘛!别人会告诉你买相应的模块的,或者你先了解各个模块后直接叫别人去配置就好啦嘛

网友L(2014-12-26):
你们是设备上有通讯接口吗?可以实现数据的传输就行。让后连接到他们的DCS系统上就行了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到底要说什么。所谓DCS对于工程技术人员来说只不过是一个理论噱头,一个稍微大点的控制系统都可以称为一个DCS系统。

这……

DCS与pLC有本质的区别

网友M:
人家要求就是要让你的系统能远程传到DCS系统中实现数据通讯

就是有个通讯数据接口,就如同一个电脑要有网卡一样

网友N:
不知DCS要控制设备的什么?是启停还是别的?监控可用MODBUS RTU通讯实现,控制最好就要用硬点实现了,如果是控制启动与停止就好办了,PLC增加两个DI点就可以了

网友O:
你说的啥啊,亲!

引用 网友C:
顶顶顶顶顶大大大是否撒旦飞洒地方

网友P(2015-01-27):
深圳赛远有远程监控方案,针对DCS、PLC、物流数据等行业都可以用。

(西安杰迪,徐创新)

网友Q(2016-10-15):
远程控制要看需要控制的设备有多少了,如果少的话并且距离短可以用硬线,如果多和远的话需要光纤了!

网友R(2018-01-16):
说的有点混乱啊,DCS包含PLC.

网友S:
问你们订购DCS设备,那你们是做什么的PLC吗 ?两套不同的东西呀

网友T(2018-03-15):
你们的设备该如何跟上位通讯,通讯协议是什么,或者直接给他们AI DI AO DO接线

网友T:
引用 网友T:
你们的设备该如何跟上位通讯,通讯协议是什么,或者直接给...

就是启停类似的开关量,或者是温度,压力,电流这样的AI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