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双线圈输出吗?

楼主(2014-07-10):
   刚刚写的一个 三菱顺序控制程序,可是这里有两个转变输出,不知道是不是使用 SET 还是 OUT  ?

  还有用程序中的检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双线圈输出错误,这个对吗?

   下图中的 第 23 行中的 S22 下面的转到 S23 ,需要 SET S23 还是 OUT S23 ?

 求支招

网友A:
这个编译不了,改成M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编译不了,改成M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