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采集

楼主(2014-07-10):
热敏电阻测温,是非线性关系,想把热敏电阻经过电路转换成电压,接到模拟量模块上,这时PLC这边怎么做数字量转换成温度值。由于是非线性关系,没有公式计算出。

单片机使用查表的方式做的,PLC怎么写程序把热敏电阻的表格输入进去!!

请教各位了!!

网友A:
能用分压的方法测试不?接个参考标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