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中当每次变量发生改变时怎么获得相对应的时间

楼主(2014-07-10):
MCGS中当每次变量发生改变时怎么获得相对应的时间

网友A:
循环策略里,假定开始从0变1,触发,在策略执行条件里选择当变量发生正跳变,在这条策略里写上,当前时间=$time.当前时间为字符串类型,可以采用标签显示输出

网友B:
建议事件策略,选择有改变时执行脚本程序:当前时间=$time即可 如需要历史保存,加上!savedata(时间所在组对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