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欧姆龙PLC ,我想请问一下在运算或者定时器计时时#和&怎么都是十进制。

楼主(2014-07-10):
#和&没区别吗?不是说#是十六进制,&才是十进制吗?我在定时器和计数器还有比较里面#都是表示十进制么,寻求帮助

网友A:
程序中好像只能应用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中好像只能应用一种。

 这两个都是代表十进制吗?

网友B:
我是来拿积分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网友C(2014-08-22):
我用的计时器中好像只有#呢,表示的是十进制啊,同求高手指教!

网友D(2016-01-13):
计时器的#为BCD码!&为二进制编码!有些指令#代表十六进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