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输出端接线

楼主(2014-07-10):
我用的是CPAH-XA40DT-D,晶体管输出,看有些资料上说晶体管输出时,需要加上拉电阻,是吗?应该用多大的电阻,我的电机是200W?

希望各位帮忙提点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你是要控制伺服吧,这个要看伺服的接线,和PLC没关系

网友B:
NPN晶体管集电极开路输出。

网友C:
不需要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控制伺服吧,这个要看伺服的接线,和PLC没关系

 谢谢,我是要和松下的驱动器连接控制伺服电机,那我直接将PLC的脉冲输出端和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端连接可以吗?

网友D:
这个不需要上拉电阻的,驱动器上有10根信号线接好就OK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E:
嗯 不需要上拉电阻啊

网友F(2016-04-15):
需要上拉电阻么。。。。

网友G:
如果接伺服的话 有些是需要接电阻的 要看伺服的接线说明

网友H:
如果集电极开路输出,不需要电阻 ,如果差分的话,脉冲和方向上均需要接2000欧,不小于1/4W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