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S7-200需要存储大量数据

楼主(2014-07-10):
各位好,目前手里有一个项目,用到西门子PLC  S7-200   CPU226 ,项目需要存储大量测试数据(数据为时间,被测产品状态等信息。估计数据在200M左右),那位有关于这个方面实例或者建议。如果是在杭州的朋友,可以一起做这个项目。

网友A:
PLC可没有这么大的存储量

网友B:
这个存储数据,这么多,可能不太好实现。可以考虑加上触摸屏,在屏中保存数据。

网友C:
详细说下要哪些数据要保存,数据类型、保存数量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详细说下要哪些数据要保存,数据类型、保存数量说清楚

 保存的数据基本都是整形的,就是时间 年月日时分秒,加产品状态开或者关

网友D:
200M左右数据200消化不了,需要考虑选用其他的CPU。

网友E:
首先你的数据是干什么用的,是只是记录一下便于查看还是要在PLC中参与分析控制。

如果只是记录一下,那首先应该考虑到的是上位机。如果是放在PLC中,这么大的数据就是300也处理不了。还有你的采样周期是多少,太快的话是记录不了的。

网友F:
vd区就那么些

首先是够用的问题